精英845GL-M2主板不插内存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08-07-31):
今天我也修到了一块和上面故障一样的主板,方正845GL-M2.跑C1不断关机重起,先把内存,显卡都拔下只留下一个CPU,试机还是一样.先开始以为是那里短路了,于是就把CPU供电的铺助电源插头拔掉,就不关机不重起了,于是就查CPU供电的那些场效映管,和电容,都没有发现异常,又把CPU也换了试试,还不行.再查内存供电一切正常.最后怀疑是BIOS程序坏了,就在网上开始找,找了很久也没找到845GL-M2的BIOS,只有一个845GV-M3的,于是就刷这个试了下,,刷了这个BIOS程序以后,就不再重启了,可就是CPU通不过.于是给方正维修站打了个电话叫他们发了个845GL-M2的BIOS来,刷上,天啊,又和原来的一样了,照样还是自动关机重启.最后仔细一想,既然跑到C1就关机重启,会不会是内存坏了呢,于是换了块好的内存插上,真想不到竟然好了,搞了半天竟然是内存坏了引起的. 这快板子也挺怪的不插内存竟然会自动关机重启.

网友:
修主板 最起码 保证 你所用的CPU 内存 显卡 硬盘 数据线 光驱 电源都是好的

网友:
AMI抓不到内存跑C1重启

网友:
精英的主板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不上内存..他就会自动重启的。先看看它的电压时钟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插个好点内存上去,看看还会不会这样。.论坛里面有专门的帖子....

网友(2008-11-28):
有它的bios吗    我需要一个

网友:
简单的问题被你复杂化了..修板经验很重要,少走许多弯路,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845GL-M2可以发我个它的bios吗
xiaohan888@126.com  急用

网友:
其实就是个频率的问题   ~~~
因为检测不到内存的频率  所以杂弄都会来回闪短

网友(2009-04-15):
我刷了bios都不行电压都对,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