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07-31):
下午接到一块ASUS的939主板,U,内存,显卡,南桥,北桥电压都正常,只有IDE口的电压为0,诊断卡不显示代码,复位灯常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再补充一点,就是IDE口有时电压正常,复位也就正常了!!但一直是FF不走码!!!!南桥已洗过!I/O的71,75脚电压正常!

网友:
939的板子是不是很不好修好啊?哪位兄弟给个招啊!!!!!或者谁修过939的板子,帮兄弟一把啊!

网友:
你看下复位新片有没有坏咯

网友:
听朋友说 有的时候 IO 也 影响复位。。

网友:
1、下雨多的时期,先考虑网卡,再说别的
2、桥供电不正常也会造成复位灯常量,供电没问题跳过
3、复位电路故障
4、桥虚或坏

网友:
直接刷BIOS就行了。NF的主板BIOS坏就会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