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复位信号问题,麻烦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8-07-31):
 我这台联想150机.原来问题是开机指示灯亮,机器不亮,之后拆开来检查,发现在南桥后面的两个二极管对地断路.由于这二极管是接到南桥的引脚的..拆下南桥再测..二极管阻值正常了~~于是就换了一个南桥..可还是一样,开不起来~~~

后来我测试MINIPCI的各对地阻值,发现26脚,PCIRST  的对地阻值只有8欧  在好主板上26脚阻值是400多欧的,,开始想是南桥没有做好.可拆了南桥下来.还是一样,,之后再将连接到PCIRST这脚的几个大IC都拆了,还是一样,,最后,北桥也拆下来了,,可PCIRST 的对地阻值还是只有8欧~~
怎会事呢?有没有谁修过的呢??

这复位信号是怎产生的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旁边的8脚管子有没有问题
真是佩服楼主的不懈精神啊
支持下下
可惜我也没修过150机

网友:
8脚管子测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