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进水无从入手啊!

楼主(2008-08-01):
今天接到一个X61机器,进水的,但之前从来没修到过,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进高手进来指点指点!
进水

网友:
发过来修啊______________

网友:
呵呵呵 先看下待机电流 3v与5v是不是有

网友:
先什么都不用干,放到烘箱里烘个2小时.干了之后再插电试机

网友:
千万别通电.会扩大故障范围.就按四楼的来

网友:
客户已经通过点了,待机电流正常,开机上点0.85不跳变

网友:
先清冼在通烘干后在说吧!!

网友:
早干了,也没多少水的,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痕迹

网友:
烧了一大片,逐个排查吧

网友:
你这种故障就不好修了

网友:
"早干了,也没多少水的,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痕迹",你能确定芯片或桥下没有水渍吗?还是多哄干哄干的好,等到彻底的干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说不定电流会上到1.3A以上,开机了!

网友(2009-04-07):
见水死呀!

网友:
先烘干,不要急于通电!不然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先弄干吧。

网友:
先吹干,在重点排查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