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高手给新手讲解下怎么在主板找芯片位置

楼主(2008-08-01):
比如MAX1632,待机芯片,3.3V转1.5V芯片,开机芯片,什么的,怎么快速找到!一般都在什么位置,

网友:
呵呵  像MAX****这样的芯片就是最好找的啊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芯片   最重要的是上面有写MAX****的啊   呵呵

网友:
位置在哪不重要,重要的是芯片有何作用。

网友:
看来你的图纸和主板还是不熟!还有熟悉熟悉主板工作流程!芯片就不难找了!

网友:
本本的电压大多数是由电感发生来的,电感一般又是由电源管理芯片(1631,1631,1718)控制的,位置一般都是相近的,有时有可能在相互的背面。
你可以在插上电后用万能表测一下,3M,5M一般是开机前就有的。旁边就是它的芯片了。其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方法类似。

网友:
以电感为中心查。电感必和芯片的一脚相连。还会和高端管的输出和低端管的输入相连。所有的笔记本都是这种模式供电。只不过有的没有低端管用一二极管代替

网友:
呵呵。知道芯片在电路中的作用用跑电路法其实是最好找的。不过看来LZ还是对主板不是很了解,因为各种主板上的芯片都和它在主板电路中的作用分不开的,一般都在哪个电路为什么接口服务的边上。

网友:
我上学是家电专业,现在想做笔记本维修了,找了一家当学徒,也 没人带我,让我自学,一堆电路板,你们说可以学会吗?我到是有信心,只是没找到方法,焊接,万用表都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