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845P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8-01):
信步845P主板进不了系统,用GHOST克隆完成后,到了硬盘启动是就没反应了,没有死机,就是进不系统,换其它硬盘试了,有些硬盘可以进到XP流动条那里就死了,有时就蓝屏.请大家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CPU换过了,内存换过了,硬盘也换了N多个了.

网友:
大多是软件问题
  当然不排除内存有问题

网友:
显卡换过没?
不行的话,刷BIOS试一下

网友:
1、用纯净版的做一下试试,如果不行往下看,如果行就是GHOST版本的事,有时候声卡会出这种问题,比如说AD的声卡装上了ALC的驱动
2、CPU和内存的供电看一下,有没有过热现象,确信没有超频
3、个人觉得时钟应该也能出类似的问题,但是如果GHOST的时候没有问题的话就不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4、桥或U座虚(可能性不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这块板的故障已排除.
CPU和内存还有硬盘全部换了试,还是用GHOST版系统装上去,就好了,后来换回原的的CPU和硬盘还有内存,就没问题了.具体故障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的意见^_&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虚焊了....你等着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