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按键开关尺寸

楼主(2008-08-01):
BENQ FP71G面板按键开关尺寸是多少的?我想买但不知尺寸是多少,好象是6×6的,却不知高度是多少的,这个高度是从哪里算起的?

网友:
一般 高 為 5mm=0.5 cm
高~的計算為方形黑色的最底部--->按鈕的最頂部 的 這段距離
[
]

网友:
最好与实物对比,微动开关的种类非常多.

网友(2008-09-29):
高度差不多就成,没有必要非要弄成一样的

网友:
明基的微动开关不是国内的,在国内买一模一样的很难,可以买6X6.短脚,长柄一点的,回来剪一下就OK.我修了几十台,都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