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1902)静电电流自动变小

楼主(2008-08-01):
昨接到一个150的板子接上电源,上电的静电电流是0.6正常,可不到1秒钟就自动回到0A.不知道是和故,1902的所有MOS的主供电都正常,但1902没有19V的主供电.请教师傅们给个意见
联想

网友:
隔离电路 的问题, 4835管可能截止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哪里短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02的22脚是19V供电脚,接了一个10欧的限流电阻.看一下是不是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