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凶猛,电源被损!

楼主(2008-08-01):
一场雷击,把adsl猫打坏了,ATX电源也打坏了,附图中,被雷击的保险管,和两个高压对地陶瓷电容,电容都是连接电源火线和零线一侧引脚被击断,烧得黑乎乎的,还好,换掉这几个东西之后,电源又正常工作了!

网友:
我的同事家路由器坏了。。。。

网友:
我的电源也被雷打坏了,但,我拆开看,在表面都看不出坏哪了

网友:
求猫的解决方法

我家猫被雷击了,网卡也坏了,网卡换了,现求猫 的解决方法,(猫电源批示灯不亮,但适配器输出正常,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