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 A15的电压为多少

楼主(2008-08-01):
845GL 主板上电没有复位..PCI  A15脚的电压为0.05-0.07 V..它正常的一个电压应该是在4.5 - 5V左右 ... 对不。.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指导   它的这个A15是不是RESET呢。 应该从那方面着手...

后来到论坛里面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帖子。。确定是SB挂了。

网友:
没复位没必要跑线路吧
    查查各点的电压正常不
  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各个供电。。时钟都是正常的。。

网友:
A14是待机.A15是复位.B16是时钟

网友:
正常应该是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