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主板正常跑码无显示

楼主(2008-08-01):
一块杂牌845GL  主板,因一次接坏的显示器测试,CRT 显示器内部高压炮  (炮)的一声,主板就无显示了。主板可以正常跑码。有自检(D) 的一声,但显示器就无显示。主板VGA 无信号输出。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过显示器了!,试了二台都不行哦!·请问是什么问题哦!请问VGA 接口到NB 之间有无相关的元件哦!

网友:
行同场输出对地短路!

经测试,VGA 输出的行同场对地短路!请问那里坏了哦!是不是NB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