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雷击了

楼主(2008-08-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被雷了的电脑过来,说开机无反应.我估计是电源坏了,就给他新换个电源试试,开机成功,客户买去了新电源.然后把老的电源留下了,拆个这个航嘉300-11AP的电源,发现如下一模块炸了,是一个七只脚的模块坏了,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电源管理芯片一类的,后来发现这个下面的标注是Q*,原来还是一个场管或者是三极之类的.手头上没有这种七只脚的场管或三极管,想用两只普通的做个试验,却分不清哪是哪个极性,不知道有没有人清楚这个七脚的管子是怎么样分脚位的,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明显是8个脚吗
  很有可能是3842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七只脚的模块,我现在这个图上有6个脚,是因为其中的第5脚已经烧断了,第六脚是空脚.UC3842之类的,是没有空脚的.再说了,这个模块的下面标注是Q,应该是一个七个脚的场管或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C:
上面没有标志的吗?查一查datasheet

既然第5脚烧断了,紧挨着的第六脚空脚是不是因为引脚也已经被炸飞了?雷击凶猛呀, ,一般封装不会采用七脚这样的怪胎吧。

网友:
看看是否MIP0210SP  MOS IC ? 有DIP-8-8pin的也有TO-220-3pin的
可用在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203D6 你对照电路看看是不是的。

网友:
我维修了一个上面的型号为EST7610A..呵

网友:
这个型号是富士通的 FA531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没有标志的吗?查一查datasheet

既然第5脚烧断了,紧挨着的第六脚空脚是不是因为引脚也已经被炸飞了?雷击凶猛呀, ,一般封装不会采用七脚这样的怪胎吧。

不能凭想像,是有7脚的。

网友:
是有七脚的,我修的一个长城电源就有,在辅助电源,型号是p1014ap06  ,也不知道坏了没有。这个资料不好查呀

网友(2008-09-02):
闪闪红星  说的对,是七脚的,我也从一个旧的电源上拆换过一块。

网友:
航嘉电源的电源模块P1014AP06.资料不好找,传P1014AP06的资料给大家共享

网友(2008-11-15):
是P1014AP06,七脚,长城电源“月光宝盒”中也是用这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七只脚的模块,我现在这个图上有6个脚,是因为其中的第5脚已经烧断了,第六脚是空脚.UC3842之类的,是没有空脚的.再说了,这个模块的下面标注是Q,应该是一个七个脚的场管或三极管之类的.

也有可能是Power Integrations公司的TOPSwitch系列IC

以下的資料給您參考:
TOP232~234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owerint/TOP232-234.pdf
TOP242~249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150/311792_DS.pdf

网友:
忘了这个ic型号了,但几乎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可以用TNY266替换。

网友:
看看是不是 tny277pn这个资料

网友:
想知道几个脚看一下电路板  不就知道了吗??
那个东东是不是用在辅助电路上??? 这个东东坏的了 ``没有辅助电压+5V
  要是的话 `` 航嘉有点喜欢用DM311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