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帮帮我

楼主(2008-08-01):
打雷没取网线,机子坏了,上不起网,一直检测不到网卡,找了一块新的也是这样,机子能正常启动,南桥发热,网卡灯不亮,我自己要修,不知道修哪一个地方,请高手指点一下, 能详细最好

网友A:
先把板载的网卡吹掉看看南桥还热不?如果还热就把南桥附近那个1117小3极管吹掉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1117中间那个小脚..看是不是对地短路(如果短路万用表会响)..如果短路..那就南桥挂掉了,,如果不短就把这个1117换掉

网友:
楼上的观点我不赞同
  如果3vsb短路了还能开机吗??
   建议先坼了集成网卡

网友:
1117是个什么,板载的网卡指芯片吗,我是外置网卡

网友:
是外置网卡
  就换个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板载的网卡吹掉看看南桥还热不?如果还热就把南桥附近那个1117小3极管吹掉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1117中间那个小脚..看是不是对地短路(如果短路万用表会响)..如果短路..那就南桥挂掉了,,如果不短就把这个1117换掉

严重不同意,电脑现在应该还能用,只不过找不到网卡(独立的也是)

应该先把板子上的集成网卡吹掉
然后加独立的试一下,如果再不行就应该考虑桥的问题了,我的思路是雷击造成网卡、和桥的一部分坏了,就是控制PCI设备的部分坏了,如果所有的PCI都不能用就应该这么考虑了

网友:
所有的PCI都不能用了,没有集成网卡,815的主板,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拆掉安独立的网卡的时候的CMOS里的网卡屏蔽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