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 bios

楼主(2008-08-01):
现手中有一板代码跳90 就黑屏 等一下就又开了 开一会就又黑反复这样 ,想从官方下一个bios可下载下来的是256KB 的 ,写上反而不工作了,后有一块一样的板我把bios读出来了,但读出来的是512KB 的还是不行,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是不是读出来的有误还是bios问题,bios型号是49LF003A 那个49LF002A 可以代换吗
在此谢谢!!!!
黑屏

网友:
49lf003a那是384K的芯片啊,BIOS大小也应该是384K啊,所以这刷了后就不亮了,你可以换了个BIOS蕊片,换成49LF002A,然后在官方网上下个BIOS文件,是256K的,刷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你这也不一定是BIOS问题呀
记得90一般不是BIOS问题,此板的BIOS我记得是3MB的.你读出个4MB的我想那是给人家编辑过的,因为他手上没3MB芯片或是他的编程器不支持3MB芯片,把前面的1MB清空了.至少我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