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点不亮

楼主(2008-08-01):
今天接了台t23的机器,客户说自己拆开动了下屏上就点不亮了,现在是一接电源电流为0.15,Toshiba   tb6808F的芯片特别的烫手,开机后报38内存不过,但有时也过过了后会断电,请教各位大哥这是哪里的问题啊.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
静态动流过大,IBM机子的静态电流一般为0.03左右。
既然楼主发现东芝芯片TOSHIBA特别烫,手上有配件的话,最好把它先换掉。此芯片比较容易坏。开机后还是会掉电,是因为有些电压的驱动信号都是由此芯片发出的,如果内部短部,还是会引起掉电。

网友:
我换了块,但是是在旧板上拆的不知道好坏,换上了还是烫,现在我旧是不知道是芯片本身还有问题还是其他有问题

网友:
这个你要综合考虑,一是要确认换的芯片一定要是好的
二是再检查一下与此芯片的外围电路,或者本身自己引脚有没有空焊,短路。
还有相应关键点引脚的对地阻值。只能给楼主提供这些建议了,权当交流了。

网友:
TB的这种芯片好象有程序吧

网友:
找个t23费板上的tb6808换上

网友:
换的那块芯片就是在T23的废板上拆的,所以我就不知道拆的那块芯片本身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现在这问题已经解决,是屏线接口边的55A的6脚3极管的问题

网友:
故障原因是如何查出来的, 楼主能说说吗??

网友:
屏的供电不正常导致TB工作不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5M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扁小有没有,如有一般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