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代工主板的实别方法和BIOS合集

楼主(2008-08-01):
因为论谈里已经有方正BIOS提供者,但我的全是从方正售后朋友弄出来的, 不知道算不算盗取啊~~~只是空间太小,只能分批的传上去。方正的识别方法为,在PCI或AMR槽上标有MA0A****如(MA0ACH26,MA0AFA04)等等。。每个型号都对应相应的BIOS。文件包里有文档说明。有些型号如MA0AIC10就是在DOS下刷写的所以没有上传。等我编好了再传上来。

MA0。。。看不清楚了,这是主板上的型号

此配置的主板为华硕P5GD1-TMX/S MA0AHC09

MA0AWJ02(sis648).rar

MA0AHC06 675vf033.rar

网友:
现在手里有活,有时间继续上传。。如果有需要的可能提供MA0A****型号,一定上传。
回来了 又整理出来几个继续上传。     可以在DOS下刷写也可用编程器刷

MA0AIC29

MA0AIC31

MA0AJH60

MA0AJH65

MA0AJH81

MA0AJH87

网友:
占楼继续传

。。。。。续传。。。。。。

MA0AJI42 不同功能的BIOS1.rar

945_M3主板

MA0AJI42 不同功能的BIOS2.rar

MA0AJI42 不同功能的BIOS3.rar

不同网卡芯片的BIOS

MA0AJI63

MA0AJI67

网友需要特传上来分享

网友:

。。。。续传。。。。更新中

MS-6571 VER:2

MS-653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更新方正机BIOS

MS6714 INTEL865PE

MA0AWJ13

网友:
占楼备用

占楼备用,留着继续上传
各型号主板所配的系统我也可以提供驱动。有需要的跟贴。我会帮大家上传。

MA0ALA15 商业版.rar

商业版BIOS

MA0ALA15 home版BIOS.rar

家庭版BIOS

网友(2008-10-10):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你的关注!
昨天才看到你的回复。这个BIOS我今天刚合成传上来你适一下,因为我没有此板试验,能说说你的是什么主板吗?诊断卡档在什么地方,还是不检CPU。我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帮助你解决。

这个可以用软盘和DOS下刷写

这个是BIOS文件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来了。注意查看。

里面有5个BIOS文件,HELP里有说明。

网友(2008-12-09):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提醒,麻烦了

网友:
方正BIOS

方正BIOS
方正BIOS

网友(2009-02-23):
此帖的回复我刚整理好,请大家不要回复无关的内容。发现灌水者一律严惩!

欢迎大家补充其他方正品牌机bios

需要bios的朋友请发帖求助 请配合 谢谢

网友(2009-06-18):
富士康代工主板 方正BIOS 来啦??????

富士康代工主板 方正BIOS.rar

网友:
我遇到的方正代工板是MOAJ152,写上去之后故障依旧。775座。测试卡代码c1....23闪下就到01了,,反复的又从c1....23.....01....只要不关机,就一直这样跑代码,,,写过版主给共享的MOAJ152之后故障依旧,请高手给指点下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难道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方正开机有个自带的系统还原什么CTRL+R的那个,怎么能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干掉呢,

在BIOS里边没看到那项能关闭此功能

网友(2009-07-20):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提示是方正BIOS系统恢复软件。退出后会正常启动系统的。我上传的BIOS里面基本都有两个文件。需要哪个自己试一下,这些BIOS有些我用过。。我遇到方正主板BIOS坏的还是很多的。今天就修到一个MA0AJH66 P4IBMD VER1.0所以上来下载BIOS喽。

网友(2009-09-06):
要BIOS可以给个主机序列号或者主板的物料编码,我可以提供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太感谢你了。。。

网友(2009-10-16):
感谢以及十分的感谢楼主的无私的奉献!!!!!!!!!!!!!!!!!!!
木版,俺在这儿找到了方正ecs 848P-M7 1.0   就是这个 maoaji34.rar

网友:
找到就好 以后需要方正bios就这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