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PE667复位后点不亮?

楼主(2008-08-01):
技嘉GA-8PE667,开机正常,如果关机重起或复位,机器就起不了,诊断卡就无代码显示,非要断电开机才能正常,谁给我讲讲维修思路,谢谢
点不亮

网友:
看内存电路吧,通病了..

网友(2009-08-26):
jeenpc
CPU座烤烤

网友:
能开机,内存电路应该没多大问题吧?高手解答下吧

网友:
那说明主板复位不正常,重启后,用示波仪看桥,CPU,内存供电的场管,看方波供电波形,正常不?估计是场管软击穿!

网友:
南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