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奔三机子板载内存引起不开机经验

楼主(2008-08-01):
前几天修了SONY一台机子,故障为不开机。
插上恒流源,电流跑到0.65A左右掉0.35A。后经多方面排除,怀疑板载的三星4颗64M的内存颗粒有问题。拔掉四4颗内存后电流不掉电了。经过更换板载内存颗粒,开机正常。
有个问题要注意,如果不把板载内存颗粒接下去,直插插糟的扩展内存是不行的。
第一次发经验贴,还请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是的,板子BIOS里设置了要从板载内存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