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主板维修

楼主(2008-08-01):
客户送来一块主板映泰 geforce 6100 am2 被雷击了!不能开机!没有待机电压!能强制出发开机!但cpu不能工作!我是个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检查?我是想自己能不能修复这块主板!望高人指点!

网友:
待机看看什么元件发烫不,再说

网友:
测CPU供电,坛里有大把的CPU测试点资料

网友:
雷击主板先拆集成网卡芯片再说.

雷击主板先拆集成网卡芯片再看看是什么现象.检查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雷击板拆除集成网卡就可以了,南桥待机发烫的有可能是AGP供电MOS,拆除1117测对地阻值

网友:
首先检查主板元件有无异常.
雷击一般都是从网卡进入.先从网卡入手.

网友:
你要是有工具。这个问题是可以自己动手解决的。一般雷击板拆除集成网卡芯片然后换上个独立的就可以了,现在网卡很便宜的才30都不到,南桥待机发烫的有可能是AGP供电MOS,拆除1117测对地阻值

网友:
雷打的肯定网卡是保不住了
    南桥坏不坏就不知道了

网友:
很好  拆除网卡   要是南桥高温 看一下南桥供电

网友:
先拆网卡,再换IO,还是不行的话宣布报废

网友:
被雷击中

一般是网卡!

后再检查 南桥(NB)

网友:
6100只有一个桥,先不强制加电,看看桥是不是很热,再强加电,看看桥是不是很热

网友:
。。。我见过的 雷击的一般只有2种问题。桥坏。或是网卡问题。其他的没碰到过

网友:
我也有块板是雷击的 先不能开机也不能强加电  拆掉网卡芯片后不能开机但能强加电  南桥发热 供电正常 应该是废板了吧

网友:
量南桥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今天修了四块  修好两块   都是I/O别的都是NB  O了

网友:
雷击的主板一般是从网卡入手,我修过一个板,拿来不能开机,我清了一下BIOS就可能了,但是点了一会儿就自动断电了,再怎么点也点不亮了,最后问了他才知道,那个板是雷打过的,但是我就是搞不懂,怎么可以清一下BIOS就可以亮的了,而再次坏了就修不好了,不过网卡芯片很发烫

网友:
呵呵。像这样的板子,没有待机电压。那你先要看看紫5V有没有经过1117.要是经过1117的话你试用手摸一下它.看看她有没有发热.或你看看1117的输出脚有没有对地.要是对地的话那可能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其实这个网卡最容易坏了,不过IO的比率较大,换了之后试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好了!

网友(2008-10-01):
先拆下网卡芯片看看,如果还有故障在检查其它问题。

网友:
吹下网卡芯片就可以了吗?我确认是网卡坏了~

网友:
雷击不是网卡坏就是南桥坏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看看。。。。。。。。。。。。。。

网友:
确实要先看网卡 在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