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铁头不上锡,如何能更好的处理

楼主(2008-08-01):
我在维修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铬铁头起氧化层导致不上锡,严重影响焊接,我一般是用刀片刮掉氧化层,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网友:
你用专业的的电焊工具

网友:
说真的,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很是郁闷啊。我学修板用得都是街头货,上次焊一个I/O,焊了2小时硬是没有拿下来。都是哪个烙铁头不沾锡啊,结果还是用风枪吹下来,重新又用风枪吹上去的。然后用尖头烙铁补的,很是郁闷啊!!!!

网友:
还是烙铁头质量的事,要是白光头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一点助焊马上就亮了

网友:
俺的烙铁是普通的外热式30瓦的杂牌的,烙铁头也不上锡,换个电容啊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不过以后换小点的IC可能就难了。

网友A:
铬铁头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就给它上够锡,我的方法是插在松香盒里,待周围的松香融化之后,用焊锡丝接触铬铁的尖头,直致铬铁头上上满一层焊锡,以后只要一用的时候,一热铬铁头,然后在海棉上一擦,哇噻,铬铁头锃亮锃亮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铬铁头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就给它上够锡,我的方法是插在松香盒里,待周围的松香融化之后,用焊锡丝接触铬铁的尖头,直致铬铁头上上满一层焊锡,以后只要一用的时候,一热铬铁头,然后在海棉上一擦,哇噻,铬铁头 ...

严重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
我是先让铬铁加热到250度左右上锡(这时可能上不了)如果上不了加热到280这时刚好可以上锡.上好后加热到你想的温度,然后用海棉擦.....

网友:
#6是最佳解决办法 海棉上要入一点点水 要不然等烙铁到80℃ 放到海棉上 后果可用......

网友:
先擦干净~~
冷的时候磨点锡在上面~~
上点,热了搞到松香里~~~
一擦马上亮的很~~

网友:
可能是氧化了。。
  擦干净在上点松香。。。如过还不可以。。就用砂纸磨下
    是在不可以了。。。就换个头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