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维修一例

楼主(2008-08-01):
接到一台R60无显示,拿在手上的感觉就是一块砖头,绝对沉绝对厚。没有这种电源接口,拆机焊线,电流0.3A,CPU只有一点点温度,CPU供电1.25V。第一感觉就是没有时钟,测CPUCLK居然正常。再怀疑是不是时钟没到座子,上假负载测时钟线阻抗也正常。再测CPU供电芯片的PG正常,PCIRST没有,换南桥后机器修复。以前的经验是:一般如果供电和时钟都到位了,CPU肯定会烫手。不过看起来这个经验并不适用酷睿,可见很多时候不能过份相信经验。另外一个例子是:以前找不到硬盘的机子,如果我看硬盘电机转动了,就认为供电没问题。但是发现这个经验也不适用于SATA硬盘,SATA硬盘即使有供电,如果串行信号没到位一样也不转。

网友:
以前的串口硬盘是这样子的,好像现在的不是.我修的台式机的硬盘多一点,像现在的8.9.10的台式机硬盘.现在只插上电源线应该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