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码走完却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8-08-01):
各位老师 大侠 请教一下 我的有块技嘉的主板 诊断卡走代码全过了 但显示器还是不亮 为什么啊 ???????请老师指导一下 谢了

网友:
哦。不会吧。是不是显示器信号线有问题啊。这种问题在网吧常见的很,好多都是主板正常工作了。但是显示器还是没有画面显示,其实这都是外电路上的问题,多查一下啊,像电源转换插座,电源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