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的保险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08-01):
当电源插入时,有16V进入为DOCK-PWR16,通过保险F2转化为DOCK-PWR16_F,请问这个保险是多少安的,用10A代行吗,我手上没有跟它一样的,另外我量了下后面没有短路,不知它怎么会断.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我找到了一个5A的,换上OK,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10A太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了。5A还差不多。。。。

网友:
说明保险质量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那我找个5A的吧,可是原来那个上面也没标着多少呀,怎么能知道它是多少安的呀

网友:
保险丝有时在没有的情况下,直接接过来就可以了
不过你最好确认后面的电路没有短路的情况才这样做。
机子修好了,给客户,他也不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找到了一个5A的,换上OK,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看机器背后就知道了  T43的机器是16V 4.5A的电源 5A足够了 再大就不叫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