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40G有坏道

楼主(2008-08-01):
我的IBM硬盘有坏道,如何修复,向高手请教。

网友:
给以个软件吧,多谢!!!

网友:
网上面找~mhdd破解版就行~。mhdd对ibm,昆腾硬盘的坏道修复做到了p-list级别

网友:
我的IBM 40G的IDE接口硬盘,也是说安装是分区0磁道有坏道,用MHDD怎么就无法修复呢?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直接 用MHDD的循环扫描功能加入,多加几次就好 了1

网友:
用DM填充零,我修复了N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