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华硕Z9100。尚有一点不解

楼主(2008-08-01):
客户自诉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C壳上的CD灯亮时不开机。接稳压电源。待机有0。8安左右的电流。按开机键没跳变电流。应是保隔有短路吧?拆机。从电源口一直到各个高端管都没发现短路点。可能是高端管不良后面有短路点。先查CPU供电部分。摘下CPU。也没发现短路点。怪了。准备上电烧。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02。不短了。开机。有电流跳变到0。4。上CPU。开机到0。45掉电。CPU供电芯片是1987。这芯片容易虚焊造成掉电。加焊开机正常。装好收200元。客户要求帮装两小游戏。不到十分钟掉电了。以为是电源口松了。插上电池。这次不到五分钟就掉电了。看来没是1987没焊好就是性能不良。先用洗板水仔细地刷洗1987。再细焊一遍,上内存开机二十多分钟没掉电。装开。运行一个多小时也没问题。客户走后三天也没电话。至此修机完成。可有一疑问。为什么1987虚焊怎么会造成待机电流加大呢?

网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也让大家见识了。不错

网友:
好多故障就是没法解释,稀里糊涂(重装机子)就弄好了,搞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拔掉电池吧,要是有那么高的电流是大短路。

网友:
肯定是拆了电池的。也不至于那么菜的

网友:
可能是1987接mos高端的有脱焊了,不难理解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上电后处于待机状态,主板部分电路已经供电,这部分是正常工作电流.1987虚焊后,该关断的场管无法完全关断,处于微弱导通状态,加大了待机电流.这样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
也许这样解释合理些,

网友:
另外的原因,也可能是3V的哪个地方与机器的某个接地端短了,所以不能触发,拆机的时候,无意间断开了,这样就出现了正常待机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贴。一星期后这机子有返回了。还是CD灯亮。开不了机。拆下电池后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