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都能开机..但是橙色充电灯一直闪

楼主(2008-08-01):
x31都能开机..也能用电池开机..也能用选配器开机...也能进入系统..系统无法识别电池..橙色充电灯一直闪烁..求助..该怎么办

网友:
把电池换掉看看。应该是电池里的检测电路或芯片坏了。

网友:
检查H8附近  这里不良会导致这个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遇到过R42出现这问题的,就是H8的问题。

网友:
我没找着H8,,,H8是在哪里..板子上没这编号...电池我有换过..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啊 芯片上写着啊不是在板上表示是在芯片上是个四面封装的芯片自己慢慢找找吧

网友:
..我有很用力的找..始终不见H8 在何处...可以好心点说明清楚吗

网友:
我找到了是不是叫做....H8S/2161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