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08-08-01):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请大家告诉我怎么测量代换file:///D: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

网友:
双向二极管呀。
                   .

网友:
它有哪些参数和应该怎样测量和代换呢

网友:
它外观像二极管,不知道该如何测量和代换?版主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
该显示器是TCLMF707A的怀疑它坏了

网友:
外观像二极管看不到型号

网友:
就是放电用的,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啊呀,不懂的还真多。
放电管,元件图呢。

网友:
符号是双向二极管,说是放电管也说不过去,因为它的二端并了个二极管,0.7v 二极管已导通,没必要放电.难道这里是负压?如果是负压就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古大哥说的对啊?“是放电管那

网友:
放电管图上不是有参数一个1000V一个400V量应该不通

网友:
学了一招/ 还不知道里面有个放电管这么个元件~

网友(2008-09-04):
是放电管啊!兄弟!!!

网友:
头一次听这个.自己的知识面还是窄呀~

要是自己遇到可能还以为是个阻尼

网友:
是放电管???不是二级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