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18#进入C区的问题!

楼主(2008-08-01):
我有一好盘,6E40的。想备份出这盘的C区固件,所以我通过修改18#进入了C区,可是固件是备份出来了;请问该如何进A区呢;这盘的A区固件我以备份过。以试过加载A区的LDR;进入重写18#; 可以一样不行,现在加载A区的LDR;我发现在SN没有读出,我以试过不同的方法回写18#模块 ;一样还是不能进A区。在这里请教高手了,谢谢。

网友:
你回写  38。39。4F。试下!估计就能认盘啦!

网友:
完了;我回写了;现在好像更不行了;ROM SA现在是0000了

网友:
这盘我以在C区跑过SF;有点怪;一开SF;好像不从C区流程跑;直接就从 31步的0038开跑;我看这流程应该是C区的流程呀,为什么不从1步开始跑呢,?还有就是这盘之前是好的;如果从C区重新载入A区的固件;进入A区;会不会重新开A区的SF;坏道 会一下变出来吗?这盘的C区流程共有27步;27步前不跑,直接就到31步了,27步是0089,

网友:
你换个流程吧!进C区重新做自校准!

网友(2009-02-22):
你的运气太好拉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