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有种吱吱响

楼主(2008-08-01):
我测了行管B极没电压而C极电压超大,B+和行管的C 极短路呀!

网友:
你先看看..是+B前面的部份电路还是+B后面的电路,测量下行管有没有坏,行输出变压器没有坏,.要不就是主供电电源坏,二次电源的二次开关管不有坏..把短路的位置清除后再开机试机..

网友:
吱吱的声音一般都是出在半导体器件.

网友:
想了一下,先换上行管试下看.我修过一次这样的,好了.

网友:
刚修好一台飞利浦107s6,客户送来时无显示,消磁继电器不断吸合又断开。测电源管,行管没穿,电源各组输出均没短路,电压正常。换高压包还是一样。怀疑CPU,查CPU外围没故障,苦于无CPU换,维修陷入困境,后来换过电源管、电源振荡IC和高压振荡管,都是失败,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无意中发现高压振荡管7615(2sj512)三个脚都是200v,怀疑稳压管6611击穿,拆下测量没问题,再查偏置电阻3636(22K)开路,更换同阻值电阻,故障排除。后分析,因3636开路,使振荡管S极高电压通过6611稳压管产生一个感应200V电源加到控制极,致使CPU产生保护。以上经历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网友:
新世纪广场 :你可以在说一下过成吗.我也有一台 (后来无意中发现高压振荡管7615(2sj512)三个脚都是200v,怀疑稳压管6611击穿,拆下测量没问题,再查偏置电阻3636(22K)开路,更换同阻值电阻,故障排除。后分析,因3636开路,使振荡管S极高电压通过6611稳压管产生一个感应200V电源加到控制极,致使CPU产生保护。以上经历希望对同行有帮助。)这里可以在说一下吗你那个电阻是那里的.是作直么用的.谢谢

网友:
此电阻在高压包附近,接高压振荡管S极和G极之间,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为振荡管提供偏置电压,使振荡管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B+电路就是从高压包的2脚入再从高压包的1脚出来去行管的C极,再到行管的E极搭地,那么B+和行管的C极短路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
B+到行管C极不叫短路,那是B+通过高压包绕组向行管供电。此机行输出和高压振荡是分开的,认真研究一下电路很有意思的。

网友:
认真看了下楼主的话题挺有意思的!哈哈。。(B+和行管的C 极短路呀!)

网友(2010-03-13):
我的显示器也是吱吱响。在开关电路那边响。我换了。开关集成电路.把滤波电容300V换成400V的。。那个,,
开关变压器也是吱吱响。M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