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8-01):
电源部分正常,二次电源是升压型,从开关变压器输出的二极管到B+的电压测出来都是52V,好像没升到压一样,查二次线路的元件又没问题,请问各位哥们支个招来看看

网友:
其实还是拿到服务中心吧
自己不好弄的

网友:
行场振荡芯片你看看,应该是没工作,把他的数据说一下。要不没法判断。

网友:
黑屏不只是二次电源的问题,要先看是不是行电路的问题,大部分机型,二次不升压,机器照亮,只是行幅窄一些,所有先判断行管工作没有,测行管基极有没有信号,高压产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