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开机后画面很暗,10分钟后正常

楼主(2008-08-01):
故障如题,这个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画面很暗,但还是能看到桌面,发暗的同时并且带有绿色,过大约十分钟后,恢复正常,请问是不是显像管要完蛋了,应该从哪方面开始下手。请前辈指点

网友:
换个管座试试看有否改善先.

网友:
多谢前辈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
监测G1,G2的电压

网友:
可以换个管座试一下.还有测一下G1G2电压.不行可以换一高压抱试一下.

网友:
换灯丝供电电容。

网友:
有一台lg771也是这个问题,有时10分钟后十分正常,有时就是黑屏!郁闷啊,没有图纸!

网友:
多谢前辈们指点,换过管座OK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