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华挚 775Dual-915GL上U复位两次关机

楼主(2008-08-01):
ASROCK华挚 775Dual-915GL上CPU复位两次就会自动关机,此板上CPU开始跑56,复位一次档EO(插内存也会报警,供电是正常的),再复位一次就会自动断电。。南,北桥都压过了,BIOS刷过。。
        在VGA接口和USB间 有一个什么IC烧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谁知道的麻烦说下。。

网友:
稳压IC加焊一下就好了
我也有遇到过的////////

网友(2009-01-08):
型号是48C2C3K  ATC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