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P5020键盘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01):
P5020键盘的问题,固定,Q,W,S,X,A,2不好用,键盘已换了3个新的上去,但都是这问题,按下去,这几个键不出字,包括在DOS下面也这样,有时用手掌使劲按一下这一整块区域(下面是CPU),有时就能打出字,但过个几分钟又不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外接USB键盘,没问题,键盘排线接口处的插槽已加焊过,也清理过。但没用。会不会是键盘芯片的问题?本人是新手,找不到键盘芯片,不知如何分别!!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你用力按有时能用可能是键盘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