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原则

楼主(2008-08-01):
能不能用16V2200 uf的代换6.3V470 uf的?
能不能用一只16V2200代换并联的两只6.3V1000 uf的?
介绍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试过.等待学习.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看用在什么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
电容一般常用在哪些电路?

网友:
这个是基本知识,为啥不能?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一般耐压高的一定能代低的,在电源里,容量大的能代小的。

网友:
用高代低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但要看种类,别用普通电容代替固态电容,钽电容 ==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曾经用两只2200UF的代换了MX400显卡的两只470UF的电解修理好卡的花屏故障,感觉像是电容小了容易受干扰了。本卡就只用了两只电容滤波了。属于偷工减料产品了

网友:
顶支持论坛发展再顶一下

网友:
可以的!其实他们用小电容只是为了节省空间

网友(2008-12-19):
代换的相差太大了也有不行
我碰到过的

网友:
能不能用16V2200 uf的代换6.3V470 uf的?   回答:可以 6。3V肯定比16V小所以可以代换,但不建意你这么作。
能不能用一只16V2200代换并联的两只6.3V1000 uf的? 回答:如果是并联电压你只上一只6。3V也可以所以可以。
总这不建意代换如果没有同型号最好用相差不大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