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电源电路看不懂,一个IC生成24V,-12V,-6V

楼主(2008-08-01):
我实在看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电路为一液晶显示PC板电源电路,希望大家能给说说

网友:
IC 为 MC34063

电压变化得太悬乎了,理解不了

网友:
负电压这边怎么理解?

如果VGH输出只有5V是不是因为L1坏了,或者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
是的,说得太对了

可我不明白这部分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可不可以指教一下,或者我可以去看看那方面的资料以帮助理解

网友:
这是DCDC变换电路,在工控机中和液晶面板,还有单片机中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