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台T42,当38,不显示

楼主(2008-08-01):
今天遇到一台T42,能通电,当38,不显示,有时候能到38之后的87,显卡是9600的 ,不知是不是这个显卡的问题,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显卡虚焊了,还是说显卡已经损坏,必须更换呢。。这个板是无铅的,比较难做。
显卡

网友:
38是内存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38是内存不过。换内存。刷BISS换CPU。做北桥

网友:
你用力按北桥 或显卡 看有过的吧 一般t42这两个虚的很多

网友:
量量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吧

网友:
4楼的说得没错

网友:
就怕 显卡虚。。。汗
希望楼主早点解决好,等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内存或北桥的问题 ,今天刚换了9600的显卡还是跑38 ,有时候能跑过38不过就是当87 ,内存数据线打阻值还正常。 怪事,难道做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与CPU座子

网友:
我昨天也接了一台T42,放着不动,随便用都没问题,一移动就黑屏,
是显卡虚捍了,我加捍显卡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