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8-01):
按开机键。机器能启动。但是诊断卡挡在43此时的电流是0.78A。每次都是这样。主板上的电压都已经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吗?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加焊电源板与主板的的接口。

网友:
主板上的个路供电都是正常有的

网友:
再就是加焊下CPU座试试看

网友:
显卡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又点亮了一次。现在每次都是挡在43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啊!做个试试看啊

网友:
CPU的供电在0.9V是不是有点低呀

网友:
这种现象你接外接也是不亮的话重点检查显卡电路和显卡本身吧

网友:
根据我维修的经验还是怀疑这种垃圾本显卡电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显卡是BGA的。没条件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