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管连接到高压板上的接线如何连接?

楼主(2008-08-01):
问题如题,谢谢。

网友:
晕啊~~~灯管接高压板的线!?直接接就行了!把口改掉!焊上!

网友:
是那种大四口的高压板上好像只有3个接点?有一个点好像是空的。。。

网友:
没搞懂你到底是问的什么意思,如果是大口小口的问题,要不直接把接口取了焊上。。或者买转接线。

网友:
如果把灯线直接焊在板子上呢?灯管出来是8根线,4个头,每个头有一根线上打点记号。

网友:
LZ ~你這樣發問~說真的!~你要叫人怎麼幫你?

1.請你貼個圖~

2.你的燈管~是15" or 17" or 19"
你原本燈管的接頭~是大口 or 小口 ~ 你是想要大轉小  or 小轉大

3.一般處理~如上面會員 "游神"  ~所說的一樣
但是你的這段話~"是那种大四口的高压板上好像只有3个接点?有一个点好像是空的"~

讓我覺得~你不懂電子電路~你可能要先到新手區~去看看一些基本的電子電路知識

====
有一个点好像是空的"~

ANS:這個 空的 接腳 ~

1.不接也可(一般17" 大口的燈管只有3條線,所以是空接)
若你真要接的話~就是接你燈管~白色~那個接腳

网友:
就是下面那样的板子。

网友:
麻烦各位了。
是17“的液晶,原来的灯管出来是4组接头,原来的高压板耶是4组接头,现在要给成2组大的接头的了。上图是要换用的板子。原机的坏了,显示器是BENQ FP71E+的。

网友:
原来的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屏上应该是四灯,可是出来的头只有两个特宽头,里面是三根线,空一脚,我感觉好像是把地线共用了.所以才是三根线了。通用高压板却是实实在在的来了个四口。不知道论坛内的高手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刚才没有仔细看图,现在看了一下才发现楼主说的问题和我说的问题还不一样。楼主这个应该好解决。直接焊上或者拆原装的座不就行了吗

网友:
请看,通用版的灯管接口从上往下数第三个脚的空的,(7楼图)
而,原线路板上面的灯管线是4根,(9楼图)
能明确告诉我咋连接嘛?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找一根4接头可以插通用板的线,剪掉后红线接红线蓝色接蓝色不就得了。图一接口中间好像是高压回路负极的(即panel灯管蓝色线)。灯管红色线是高压板的正极线。楼主你原来的高压一体板就不能修了吗?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的.是完全可以修好的.你改了反而出现些新问题.我曾经改过.但是用不久就会再烧坏高压条的.你最好是修好.

网友:
四灯大口的,呵呵,可以把灯管的两个细线的焊在一起做低压端,两个粗的做高压端,以你所列四灯大口图来说左边上面两根线是二个高压端,最下面的是低压端!右面的反之,就是上面是低压,下面二个是高压端!没说空就行

网友:
应该是带个输出线,转成2个小口,而且那2个小口接线不是常规接法,看看图

网友:
楼主只要看看那2个高压电容输出脚,就能判断高压线在哪里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修那个原装高压板呀?
坛里好多兄弟都修过,可以给你帮助。你的显示器是暗屏吗?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显示器有时是好的能用,有时黑屏,坛子里有兄弟说是管子坏了,

网友:
明基71G+ 按通病来修

网友:
电源\地\ADJ,就这三条啊.

网友:
你就直接去買2個~小轉大的轉接頭~直接接上去就可以用了~既省時又便宜~如"中鳥"的貼圖
======================
你自己要 DIY~很麻煩!

~你必須要有~2pin 小頭~的~母接頭 x4個

還要有~4pin 大頭~的~公接頭 x2個

還有連接電線 and 熱縮套管!

============
你直接買現成的轉接頭~~根本不用管~怎麼接線~直接接上去即可~有防呆~你接反會插不進去~~

PS:你別暴力插入~我遇過有人~接反燒掉!~他的"證詞"如下:
     ㄚ我就插不去~真奇怪!~就給她用吃奶的力氣~插進去~然後burn ~bye bye

网友:
找一根4接头可以插通用板的线,剪掉后红线接红线蓝色接蓝色不就得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这个坛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