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故障紧急求助中~~~

楼主(2008-08-01):
接清华同方LW98 19宽屏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正常,图像有显示。但是开机的时候出现好像水纹一样从屏中间亮到四边,不管键盘或者是鼠标操作,都出现严重拖尾现象,反应特慢,鼠标动得时候,后面就会出现一串鼠标的影子。换了高压板和乐华2025驱动板屏线,写好屏程序,故障依然,后把屏电路板上的电阻电容电感保险等全部检测并加焊,图像还原芯片等集成块全部加焊,涛声依旧!郁闷啊~~~~~~~~请教高手,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不是主机显卡问题,就刷刷程序吧,

网友:
论坛上有好多例这样的故障,大多是屏电路电压供电不足所致,你可仔细检查看看
祝你好运!

网友:
应该是滤波和程序的问题。

网友:
感谢2楼得朋友,这个跟主机显卡是没有问题的,好多显示器都是用的这个主机试机的
电容和程序,我感觉也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换了驱动板得,程序也重新写过~~~~~~~

网友:
我说
论坛上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故障
大多是屏电路的3.3伏供电不足
你查过了吗?

网友:
回复6楼得朋友,屏的供电是5V,后通过一个稳压管输出3.3V是稳定,另一路升压电路也有,5v升压后是12v,22v还有一个是--7.56v电压。

网友:
我遇见过好多都是电容坏的多,LZ要是细心修原板也会好的

网友:
排除显卡的原因,就是电源滤波部干净,串到信号里面了。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扣一下分,不是我个人对你有什么不满,而是很明显,你在二楼,却没看清楚楼主反映的情况就随便发表意见了,原装板和通用板都是完全一样的故障,那么,还考虑驱动板,还考虑程序问题,有意义吗???????很明显和屏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2008-09-06):
我这儿也有两台显示器的故障与楼主讲的故障一模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查查供电,还有滤波,接口是否虚焊,你的问题应该是少了或者有一路电压或信号不正常引起的问题。

网友:
你查查屏信号的输入 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变质的。那也能引起拖尾。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显示器是杂牌的,没能修上!

网友:
冉文剑:如果故障处理好,就把修复的过程给我们说说,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显示器,现在放在一边,好象都没有解决方法,以后再说

网友:
还是看看信号线跟屏吧  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三星屏很难修啊,把上面的IC都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