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正常,带不动主板,

楼主(2008-08-01):
送修一台电脑,开机主板不复位,测主板CPU无电压,拆机,C1,C3,26,亮机,测他的电源电压正常,打开电源,有两个2200,10V电容爆浆,其它无明显损坏,心想这钱来的太容易了,电容换后上到他的主机上故障依旧,论坛上面曾看到滤波电容不良的话也会出现电压正常,负载低的现象,换两个大滤波电容470,220V后依然无果,看来这个电源真的没救了,但依然不死心,心想还是有小地方出了问题,把电路板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一番,果然发现在电路板的皮垫下面,(这个皮垫是为了防止电路板与外壳接触而出现短路)变压器的一角空焊,加焊后电源正常,但在试他的主板时出现了意外,主板跑过C1自动断电,换我的电源也是如此,换内存不行,后来发现主板后面的内存槽上沾了一大点焊, (相信论坛上好多朋友跟我的工作台一样,很脏很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赶紧动手清理吧,)修电脑之间的一些曲折,给坛上的朋友提个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哎我也是个小台子。堆满了东西,经常东西摆不下来,出现你这样的情况是常事,不过现目前还没办法解决。

网友:
过一段时间我就把台子打扫干净,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