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17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8-08-01):
一台三星17的纯平显示器颜色不对有点黄,是不是缺色,是那里不好?

网友:
先把色差调整为9300
如果没什么变化的话
就检查视放电路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线.还有就是在显示器上开一色出来看那种没有就修那一路了.

网友:
拆下视放块,加硅脂 重新上紧

网友(2008-09-18):
我的现象跟你一样,也是三星显示器 的。颜色变红,全部补焊过了,测了释放IC有 一个脚电压75W,是不是电压过高了。

网友:
换一下视放块子试一下,,
最主要是看一下视放板的三条线路上有没有电阻变大的.

网友:
调试一下按键的菜单,修过很多三星翻新的紫光就有这种问题,尝试一下!

网友:
缺色这样的维修
主要找到R G B3条通路
用数字万用表 (红表笔接R G B 黑表笔接地线) 测量他们的电压
一般是40--50V为正常直。 要是哪个级电压相差甚大  重点检查该路所连接的元器件。
若发现G级电压有问题
重点查视频放大输出电路的G信号输出端。红表笔接G信号输出端 黑表笔接地。若电压正常重点检查视频放集成电路到阴极的电子元器件。就能把问题解决。。
要是不正常就重点查视频放大集成电路LM2467本身。。。。

网友:
颜色图像偏黄。根据3基色原理  说明显像管的蓝色通道有问题。
检查视频放大器的3个视频信号输出端。
红表笔接视频放大电路的输出端。黑表笔接地线 (显像管上面和消磁线圈一起的那个)测试电压 要是电压均为40--50V为正常直。要是都正常。就测试显像管上面的R G B 信号。还是红表笔接测试点 黑表笔接地。注意测试G1电压的时候就是黑表笔接测试点 红表笔接地 因为G1是负电压。
然后测试的结果多半是B级电压和其他电压有明显的差异
故此测试视频放大电路的R GB 信号输入端。一般此信号的电压为封直为3V 但是表去测只有1。几V 然后一定会发现B信号电压和其他2个信号有差异。 重点检查B信号外围的元气件。有问题处理
要是没问题。就直接换视频前制放大集成电路 问题一定能解决
要是解决不好在站内联系我。
祝你修好你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