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65GV杂牌主板换显卡接口引发故障

楼主(2008-08-01):
集成显卡的AGV接口的两脚固定脚断了,和显示器接触不良,于是就将原来的接口焊下来,找了个旧板上的接口换上,从而引发了主板无显示诊断卡代码7F. 这样的故障会不会是旧接口引发的无显示帮障,开机一会北桥发烫.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打一下集成显卡第一 二 三脚对地值,如不一样,查脚相连的元件.
在确保焊接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2009-02-25):
接口没换好.看看RGB对地和行场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