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p-mx蓝屏

楼主(2008-08-01):
入桌面前蓝屏,有时可以入桌面但一两分钟后蓝屏,还有软件关机时到保存系统蓝屏.
排除系统,电源,硬盘,内存和显卡了
桌面

网友:
把CPU加点硅脂,试一下,如果还行,换个CPU。华硕的板子好像挑CPU(呵呵只是我自己的经验了)。换下来的CPU上别的机器还是正常的。我用这办法修过机器,只是把两CPU对调了一下就没事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高手说明一下原因是最好的。注:CPU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不是CPU的问题.....
是IDE接口....IDE1不能认盘,IDE2可以认盘但是不能入PE,入GHOST就从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