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使用久后花屏~~

楼主(2008-08-01):
杂牌液晶使用久后花屏~~
刚开机是正常显示,使用个3-4小时后。屏幕开始花屏,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杂牌的都是用通用版,我换过了问题存在,会不会是屏后面那块板发热后的问题呢?要如何解决?有没有人告诉我详细点的解决办法!!谢谢 !!!

网友:
先查下屏线,和加焊屏电路芯片,重点查屏供电和屏上元件是否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