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FD786G黑屏

楼主(2008-08-01):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台NESO显示器,打开插上电源看指示灯橙色的,没有高压 量了电压输出200V到高压包1脚,2脚输出也是200V, 12V6.3V -12V 都正常的 换了一个包还老问题。版主来参考下 ,有
传个上来更好
黑屏

网友:
怎么没有人进来看我的贴,各位大吓来看看

网友:
橙色的灯信号都没检测到吧哪来的高压

网友:
行没有起振啊,

网友:
同意3楼意见,应该是没有检测到行场同步信号啊。

网友:
是呀, 显示器多数的都检测到主机送来的行场同步信号才开始工作的呀.

网友(2009-05-30):
跟你一样的问题!!难解决啊!!

网友:
这几天全修这类故障的,7台已修好5台。一台无行激励供电,场块、视放输出都挂了。一台行激励变压器边一电阻开路。一台高压包和MCU都坏了。一台就视放块坏了。一台视放块和行场块都坏,有此可见视放和行激励的问题居多,不过主要看行管C极电压来判断大致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