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的T20想换T23的主板,可行否?

楼主(2008-08-01):
自己平常用的T20笔记本坏了,经维修后未能修复,当时在基地里发了贴子求助,虽然大家积极给了我很多思路,但终究没能修好。
现在想换主板了,老感觉T20现在使用的越来越不顺手,速度那叫一个慢,还只有一个USB接口。插上鼠标就不要想插别的了。
有想把它换成T23主板的冲动。
1。不知道将T20主板换成T23主板,还需要不需要更换别的什么东西?
2。CPU和散热风扇就不用说了,这个肯定要换的。
3。有人更换过吗?更换后成功的给我个信心。
4。现在关键是显示部分(屏线),还有接口板(就是连接端口的那块小板),不知道是不是也要一起更换!

网友:
希望大家给拿个主意。
要不就安安稳稳的还是换T20板子

网友:
你觉得T23比T20快的了多少吗?  呵呵 楼主还是换个机器吧  老了该退役就退役吧.................

网友:
版主,T23的我给别人修过,我也不用它玩游戏什么的,就是去现场修东西时带上查查资料,编程,调试通讯等等,其他时间都不用,感觉T23比我的机子快不少,虽然CPU高了也就400M.但因为T23用的芯片的关系,好像跟我的机子比整整高了一个档次。

网友:
对了,现在我们这里电子城做二手笔记本的,T20的机子现在是800米,T23的就要1800米。差距还是不小的

网友:
换t23当然还是好一些了

网友:
键盘螺丝孔位置不一样,还有风扇没有什么划算了

网友:
別對不起自己了,想換就直接換好點的,T20,T23的時代己經過去了,自己用的最起碼也該二代內存吧?

网友(2008-12-13):
楼主   你要换T23的话  屏上就不用换了  都 是通用的   但地壳的话就要全换了  应为螺丝孔不对位
   散热的话也不用换  CPU也要换了  硬盘盒也要换  总之  你要换T23的话   你要不如换台T23还划得来些

网友:
算了吧!还是拆配件卖了吧!自己搞维修的咋还用的是T20啊?!我郁闷了!这好比卖肉的自己还吃不到好肉啊!!

网友:
我有台T23,可屏的驱动IC  LXD93820损坏,没买到这个IC.对楼主的屏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