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压板的BA9741F控制心片资料

楼主(2008-08-01):
谁有BA9741F控制心片资料帮帮忙急用,或者教我怎么去除保护,小弟在这先谢谢

网友:
高压板保护电路一般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还有一路是通过高压那边通过二级管或三极管电阻反馈回芯片的。要除去保护。
你可以尝试找找芯片哪支脚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让他直接接地。
同时把高压反馈回芯片的那支脚也接地。就移去了芯片的保护

网友:
和TL1451是一样的可以代换.默认15脚是接电容到地的,如果15脚接地就是解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