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939 板子

楼主(2008-08-01):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映泰939板子,因为我i这没U  所以放了几天,今天客户把U 拿过来了,然后就开始检查此主板。
     上假负载发现U 的电压为O  想 是不是不上U 电压出不来 ,于是直接上U  上去之后发现电压还是O !
     于是检查PWM 电路,未发现异常,看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 很小的正方形的那种,一般高档板子用的这种,引脚很细而且还隐藏在芯片下面, 焊接很有难度的, 我到其他坏板上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去,不知道是没换好啊还是别的原因,换上后电压还是没有,于是搞下来再焊一遍,还是没有,由于芯片小,而且薄,焊了两次被我焊的非常难看了, 算了再把原来的 焊上去。
     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内存电压没有的时候 U 的电压也会没有, 于是重点查看其他各负载电压, 查过都正常。
有点郁闷了, 难道问题还出在PWM 上面 ?
     一边考虑一边用镊子短接PS针, 却发现关不了机???...   会不会IO 坏掉了 ? 因为VID 与IO 也是直连的, 嗯 想想有可能! IO 是ITE8712-A JIX    找不到原型号的,只有8712-A HIX    不管了 先换了再说!
    换上IO ,加U ,上电, 跑码, c0  c1 卡住! 呵呵 OK ! 成功!
   看来U的电压不简单只是PWM 这一块会影响!   以此文,望大家鉴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硕泰克的939板,是别人修过的。我在收破烂的地方看到的,因为没有修过所以就收回来研究一下,当时看到上面电源管理芯片的地方都快被吹糊了。没有明白是为什么,明天按楼主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
IO不良造成VID信号脚对地值不一样,从而造成PWM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