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机无显示,但外接正常?

楼主(2008-08-01):
旭日150开机无显示,但外接正常?
测试NB  无ENVDD电压请问有谁遇到同样的故障吗?

网友:
有没人知道的呀,给指点指点

网友:
开机无显示,但外接正常,你应该考虑从主板屏线接口到屏这一部分的问题.昨天到今天,我们同事都修了3台这样故障的本本,2台高压坏了,1台接口插插紧就好了!

网友:
现在能确认是屏线,屏,高压板正常,确定故障就在主板上了

网友:
那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剩下的可能就是主板的屏线接口, 还有显卡!

网友:
150的屏线很少坏的!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吧?北桥有问题

网友:
测试北桥ENVDD无信号输出,能确定是北桥问题吗?有没可能是其它问题

网友:
看R191阻值有没有问题。另外再看下ENVDD有没有对地,没问题的话换北桥。

网友:
R191是1.5K ENVDD没有短路,看样真是北桥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上"无边思绪 "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