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到一台飞利浦17寸显示器

楼主(2008-08-01):
客人拿来是不通电.修好过后我上机画面来了.就叫客人拿走可一会就打电话来说不行.拿回来一看可以用呀.没想到是在打开我的电脑和不关什么对话框只要大一点的屏就开闪.下开后测得到处电压都在动.只到卓面就不会闪了.请问和电源有关吗.请问是什么会事呀谢谢

网友:
你讲什么呀, 看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你把亮度调到100后估计就会闪个不停了 。
闪屏时 你测到各路电压都在变动 根据这个现象分析 问题应该是电源负载能力有问题啦。建议 重点查看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

这个机器你刚修过的 怎么修好的你没有说 估计是你上次维修时还有什么坏的元件没有找出来  。

网友:
飞利浦的电原块的TEA1504AP坏了是一次换的这个.还一个大电容就是400V150UF换了就好了.后来就是打开对话框闪了.

网友:
看来问题一定是在电源部分 你再仔细找找看
建议你先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
ROM 的问题,你具体是什么机型?

网友:
电源问题应在初级的稳压回路上

网友:
建议你这样处理:

建议你这样处理:
1:拆下N814若B+电压升到135V证明故障在N814,V862,V862A.
2:拆下N814后电压仍低则短路光藕1、2脚同时监测B+电压,若该电压瞬间升到135V以上,故障在N813,R821,RP823,R825.
3:短路光藕1、2脚电压仍低,再断开光藕的3或4脚,通电并监测B+电压,若电压升高到135V以上,说明光藕坏了.
4:若断开光藕的3或4脚仍低,说明故障在TEA1507或过流保护.
5:若四故障在1507.测5脚电压.若电压高于0.12V许多,说明过流保护.重点检查R822,R822A,如果这2个电阻没问题,换IC吧...

网友(2008-09-04):
有点晕的感觉,具体描述故障跟修了哪里才好帮你看看了

网友:
tea1507的电源最难修了,哪个高人出来讲下啊